[求助] 求科普~~CPPR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2-14):
求科普~~CPPR是什么意思?

网友:
clock path pessimism removal OR clock reconveregence pessimism removal,OCV模式下去除路径上过于悲观的估计。。

网友:
不同的行业里面可能不一样吧,得看具体的

网友:
CPPR和CPRP都是一个意思,2楼已经回答完毕。
详情请百度

网友:
去处相同路径的过悲观计算

网友:
launch 和 capture 如果有公用的部分,在ocv模式下会引入过度悲观的值,可以设置remove掉CRP,这个就叫做CRPR(CRP remove)

网友:
看来是个C用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说的很清楚~~~~~~~~~~~~

网友(2017-07-13):
The CPPR and CPRP have the same means! just in cadence tools we called CPPR,in synopsys we called CPRP

网友:
CPPR怎么计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