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各路大神来支招,SAR ADC功耗研究的讨论

楼主(2013-12-14):
(a) Conventional switching procedure. (b) Proposed monotonic switching procedure

(a) Conventional switching procedure. (b) Proposed monotonic switching procedure
各位大神,小弟有礼了!
作为一个新手,最近做一个SAR ADC的项目,在看论文的时候,发现电容阵列的功耗问题。。。起初,我在计算电容阵列功耗的时候想到了电容的储能方程E=C*U*U/2,但是在计算的时候总是与论文说的对不上号,我是这样考虑的一个电容下级板的电压变化会引起上极板的电压变化,所以所有的电容都会发生功耗变化,我试着计算了一下,发现这样计算量很大,而且计算出来的数值与大家算的也不一样,后来我变了一下思路,利用E=U*deltQ(即E=U*(Qt2-Qt1),计算结果跟部分匹配起来,但是如左图所示的功耗问题还是不知道怎么计算的,特别是(a)中,5CV^2,始终计算不出来,那位大神能指点迷津啊,谢谢了!!!

楼主:
为什么没人理啊!

网友:
图有点小,不清晰

网友A:
5CV^2可以这样算:
1)比较器+端阵列:Vx1变为Vx1-1/4*Vref,deltaQ=2CVx1-2C(Vx1-1/4*Vref-Vref)=5/2*CVref,吸收的能量为5/2CV^2;
2)比较器-端阵列:Vx2变为Vx2+1/4*Vref,deltaQ=2C(Vx2-Vref)-2C(Vx2+1/4*Vref)=-5/2*CVref,吸收的能量为5/2CV^2;
总共5CV^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上午已经算出来了,符号弄错了一个,谢谢你哦!!!!!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6-09-01):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公式可以再具体化一点吗?
这里为什么没有4C和C的电容的电荷变化量?为什么只有2C的变化量阿?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E=U*Q,请问这里U为什么是Vref,而不是Vref/2或者Vref/4阿?
这几天在算这个公式,没有看明白,请大侠指点下吧,谢谢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问,大侠可不可以把大概的思路讲一讲阿,谢谢您!

网友(2016-11-07):
这是"A 10-bit 50-MS/s SAR ADC with a Monotonic  Capacitor Switching Procedure"中的图吧,碰巧看到了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2017-01-12):
回复 5# dtt0000 为什么只计算2C这个电容的电荷变化?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paper上的计算结果你都验证了吗,我怎么有好多都有出入啊?盼赐教

网友C(2017-02-23):
回复 网友D:

Vref对电容的作用分成两个部分,一个使得Vx发生变化,另外一部分驱动Ci从0变化到Vref。最原始的算法是:
Vx电压变化:
Vx[1+]=Vx[0+]-2/8*Vref;
Vx[1-]=Vx[0-]+2/8*Vref;
正端电容变化:
E[1+]=-Vref*2C(Vx[1+]-Vref -Vx[0+]) =5/2*C*Vref^2
负端电容变化:E[1-]=-Vref*2C( (Vx[1-]-Vref) - (Vx[0-]-Vref) ) -Vref*4C(Vx[1-]-Vef-Vx[0-]) =5/2*C*Vref^2

因此Vref对电容充电消耗的功耗是5C*Vref^2

网友E(2017-07-15):
关于不同开关切换策略的动态功耗计算还看到另一种解释分析可参考 [浙大硕士论文‘2012]基于终端电容复用开关策略的11位逐次逼近型ADC研究与设计.zip (7.96 MB , 下载次数: 345 )

网友(2017-12-04):
SAR ADC功耗研究的讨论

网友(2019-03-28):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Vref对电容的作用分成两个部分,一个使得Vx发生变化,另外一部分驱动Ci从0变化到V ...

你真是太感人了!!!

网友(2020-05-12):
可以参考一下15楼大神上传的那篇硕士论文,里面对于电容阵列切换时的动态功耗进行了分析。但是在推导平均能量的时候,好像有些出入,式4.12还没有推导出来。再学习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2021-03-16):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问,大侠可不可以把大概的思路讲一讲阿,谢谢您!

大佬能解释一下具体怎么计算这个功耗吗

网友(2021-12-20):
引用 网友E:
关于不同开关切换策略的动态功耗计算还看到另一种解释分析可参考

感谢分享,下载看看

网友F(2023-08-14):
引用 网友A:
5CV^2可以这样算:
1)比较器+端阵列:Vx1变为Vx1-1/4*Vref,deltaQ=2CVx1-2C(Vx1-1/4*Vref-Vref)=5/2*CVref ...

为啥可以不考虑4C和C啊?这个计算的思路可以讲一下么,不太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为啥可以不考虑4C和C啊?这个计算的思路可以讲一下么,不太理解?

哈哈哈,十年前的帖子了,因为比较器正负端各自的总电荷都是不变的,改变的是电荷在各个电容之间的分布,你只需计算 每一次的电荷重分布过程中 从Vref吸走了多少电荷 或者 从GND溜走了多少电荷 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十年前的帖子了,因为比较器正负端各自的总电荷都是不变的,改变的是电荷在各个电容之间的分布, ...

感谢感谢!!十年老帖依旧能发光发热,我这个小白在巨人肩膀上少走了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