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K-Band 用0.18um工艺下做CMOS PA用什么管子呢?

楼主(2013-12-14):
请问大神在TSMC 0.18um工艺下做CMOS PA用什么管子呢?用普通的管子还是RFnmos?还是nmos2vdnw呢?current density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PA是屬於射頻電路的元件吧
既然是射頻元件當然就是用RF的NMOS和PMOS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也这样认为的,可是RF的NMOS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它的漏极current density不够啊,它用Metal1连进去,周围又被Metal2包围,想打高层金属都不行啊,请问您有好的解决方案么?我算了下论文中的0.18um的管子的current density,用论文中给的W和current看的话,current根本不满足啊!

网友:
dnw
如果沒有要量產 就隨便用RF吧

网友(2015-11-10):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的字体全是台湾字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