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实现从两个USB接口中的任意一个取电

楼主(2013-12-14):
想自己做一个电路,会同时用两根USB链接到两台电脑上,但每次只和其中一台电脑通信。希望能从任意一台电脑的USB接口取电,最好可以自动识别哪个USB接口有供电,因为两台电脑不会一直同时开着。
浏览了一下发现有很多USB switch的芯片,但都只负责D+和D-的switch,都不涉及power management。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嘛?

多谢!

网友(2014-03-29):
暂时都是数据线开关转换.

网友:
我见到的最常见的是一个人主传输USB配一根副的USB供电线。也就是说在连接之前已经决定传输线,两者不能不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