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boot里面写中断程序,怎么搞?gcc上面什么都没有说

楼主(2013-12-14):
由于代码必须在uboot里面跑,所以到处找怎么写中断,下了gcc手册,上面没有讲。还有汇编语言的语法,这怎么搞。

网友:
你想研读一下U-boot代码,可以以一个设备为例,看它的中断如何挂接的,中断处理函数如何编写,如何使能中断等,理解之后,你就是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