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atlab Fdatool 数字滤波器设计工具应用问题1

楼主(2013-12-15):
Fdatool 数字滤波器设计,Matlab生产的Verilog 模块中
// -------------------------------------------------------------
//
// Module: filter
// Generated by MATLAB(R) 8.1 and the Filter Design HDL Coder 2.9.3.
// Generated on: 2013-12-15 07:36:05
// -------------------------------------------------------------

// -------------------------------------------------------------
// HDL Code Generation Options:
//
// TargetDirectory: E:\foct\modelsim\fir
// InputPort: filter_in2
// OutputPort: filter_out2
// ResetAssertedLevel: Active-low
// TargetLanguage: Verilog
// TestBenchStimulus: impulse step ramp chirp noise

// -------------------------------------------------------------
// HDL Implementation    : Fully parallel
// Multipliers           : 51
// Folding Factor        : 1
// -------------------------------------------------------------
// Filter Settings:
//
// Discrete-Time FIR Filter (real)
// -------------------------------
// Filter Structure  : Direct-Form FIR
// Filter Length     : 51
// Stable            : Yes
// Linear Phase      : Yes (Type 1)
// -------------------------------------------------------------

`timescale 1 ns / 1 ns

module filter
               (
                clk,
                clk_enable,
                reset,
                filter_in2,
                filter_out2
                );

  input   clk;
  input   clk_enable;
  input   reset;
  input   [63:0] filter_in2; //double
  output  [63:0] filter_out2; //double

////////////////////////////////////////////////////////////////
//Module Architecture: filter
////////////////////////////////////////////////////////////////
  // Local Functions
  // Type Definitions
  // Constants
  parameter coeff1 = -9.1909820848023365E-04; //double
  parameter coeff2 = -2.7176960266135104E-03; //double
  parameter coeff3 = -2.4869527598547769E-03; //double
  parameter coeff4 = 3.6614383834880021E-03; //double
  parameter coeff5 = 1.3650925230654665E-02; //double
  parameter coeff6 = 1.7351165901097833E-02; //double
  parameter coeff7 = 7.6653061904350282E-03; //double
  parameter coeff8 = -6.5547188696257405E-03; //double
  parameter coeff9 = -7.6967840370497712E-03; //double
  parameter coeff10 = 6.1054594214059428E-03; //double
  parameter coeff11 = 1.3873915748642274E-02; //double
  parameter coeff12 = 3.5086172829529847E-04; //double
  parameter coeff13 = -1.6908925436685863E-02; //double
  parameter coeff14 = -8.9056427491535015E-03; //double
  parameter coeff15 = 1.7441129500859021E-02; //double
  parameter coeff16 = 2.0745044527611053E-02; //double
  parameter coeff17 = -1.2296494251941101E-02; //double
  parameter coeff18 = -3.4240865909579483E-02; //double
  parameter coeff19 = -1.0345296055731883E-03; //double
  parameter coeff20 = 4.7790305520800068E-02; //double
  parameter coeff21 = 2.7363037914845938E-02; //double
  parameter coeff22 = -5.9379518831047785E-02; //double
  parameter coeff23 = -8.2307025929228714E-02; //double
  parameter coeff24 = 6.7186909432870909E-02; //double
  parameter coeff25 = 3.1001517709024962E-01; //double
  parameter coeff26 = 4.3004788034351460E-01; //double
  parameter coeff27 = 3.1001517709024962E-01; //double
  parameter coeff28 = 6.7186909432870909E-02; //double
  parameter coeff29 = -8.2307025929228714E-02; //double
  parameter coeff30 = -5.9379518831047785E-02; //double
  parameter coeff31 = 2.7363037914845938E-02; //double
  parameter coeff32 = 4.7790305520800068E-02; //double
  parameter coeff33 = -1.0345296055731883E-03; //double
  parameter coeff34 = -3.4240865909579483E-02; //double
  parameter coeff35 = -1.2296494251941101E-02; //double
  parameter coeff36 = 2.0745044527611053E-02; //double
  parameter coeff37 = 1.7441129500859021E-02; //double
  parameter coeff38 = -8.9056427491535015E-03; //double
  parameter coeff39 = -1.6908925436685863E-02; //double
  parameter coeff40 = 3.5086172829529847E-04; //double
  parameter coeff41 = 1.3873915748642274E-02; //double
  parameter coeff42 = 6.1054594214059428E-03; //double
  parameter coeff43 = -7.6967840370497712E-03; //double
  parameter coeff44 = -6.5547188696257405E-03; //double
  parameter coeff45 = 7.6653061904350282E-03; //double
  parameter coeff46 = 1.7351165901097833E-02; //double
  parameter coeff47 = 1.3650925230654665E-02; //double
  parameter coeff48 = 3.6614383834880021E-03; //double
  parameter coeff49 = -2.4869527598547769E-03; //double
  parameter coeff50 = -2.7176960266135104E-03; //double
  parameter coeff51 = -9.1909820848023365E-04; //double

  // Signals
  real delay_pipeline [0:50] ; // double
  real product51; // double
  real product50; // double
  real product49; // double
  real product48; // double
  real product47; // double
  real product46; // double
  real product45; // double
  real product44; // double
  real product43; // double
  real product42; // double
  real product41; // double
  real product40; // double
  real product39; // double
  real product38; // double
  real product37; // double
  real product36; // double
  real product35; // double
  real product34; // double
  real product33; // double
  real product32; // double
  real product31; // double
  real product30; // double
  real product29; // double
  real product28; // double
  real product27; // double
  real product26; // double
  real product25; // double
  real product24; // double
  real product23; // double
  real product22; // double
  real product21; // double
  real product20; // double
  real product19; // double
  real product18; // double
  real product17; // double
  real product16; // double
  real product15; // double
  real product14; // double
  real product13; // double
  real product12; // double
  real product11; // double
  real product10; // double
  real product9; // double
  real product8; // double
  real product7; // double
  real product6; // double
  real product5; // double
  real product4; // double
  real product3; // double
  real product2; // double
  real product1_cast; // double
  real product1; // double
  real sum1; // double
  real sum2; // double
  real sum3; // double
  real sum4; // double
  real sum5; // double
  real sum6; // double
  real sum7; // double
  real sum8; // double
  real sum9; // double
  real sum10; // double
  real sum11; // double
  real sum12; // double
  real sum13; // double
  real sum14; // double
  real sum15; // double
  real sum16; // double
  real sum17; // double
  real sum18; // double
  real sum19; // double
  real sum20; // double
  real sum21; // double
  real sum22; // double
  real sum23; // double
  real sum24; // double
  real sum25; // double
  real sum26; // double
  real sum27; // double
  real sum28; // double
  real sum29; // double
  real sum30; // double
  real sum31; // double
  real sum32; // double
  real sum33; // double
  real sum34; // double
  real sum35; // double
  real sum36; // double
  real sum37; // double
  real sum38; // double
  real sum39; // double
  real sum40; // double
  real sum41; // double
  real sum42; // double
  real sum43; // double
  real sum44; // double
  real sum45; // double
  real sum46; // double
  real sum47; // double
  real sum48; // double
  real sum49; // double
  real sum50; // double
  real output_typeconvert; // double
  real output_register; // double

  // Block Statements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begin: Delay_Pipeline_process
      if (reset == 1'b0) begin
        delay_pipeline[0]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1]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2]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3]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4]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5]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6]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7]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8]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9]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10]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11]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12]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13]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14]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15]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16]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17]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18]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19]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20]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21]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22]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23]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24]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25]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26]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27]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28]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29]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30]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31]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32]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33]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34]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35]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36]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37]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38]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39]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40]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41]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42]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43]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44]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45]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46]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47]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48]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49] <= 0.0000000000000000E+00;
        delay_pipeline[50] <= 0.0000000000000000E+00;
      end
      else begin
        if (clk_enable == 1'b1) begin
          delay_pipeline[0] <= $bitstoreal(filter_in2);
          delay_pipeline[1] <= delay_pipeline[0];
          delay_pipeline[2] <= delay_pipeline[1];
          delay_pipeline[3] <= delay_pipeline[2];
          delay_pipeline[4] <= delay_pipeline[3];
          delay_pipeline[5] <= delay_pipeline[4];
          delay_pipeline[6] <= delay_pipeline[5];
          delay_pipeline[7] <= delay_pipeline[6];
          delay_pipeline[8] <= delay_pipeline[7];
          delay_pipeline[9] <= delay_pipeline[8];
          delay_pipeline[10] <= delay_pipeline[9];
          delay_pipeline[11] <= delay_pipeline[10];
          delay_pipeline[12] <= delay_pipeline[11];
          delay_pipeline[13] <= delay_pipeline[12];
          delay_pipeline[14] <= delay_pipeline[13];
          delay_pipeline[15] <= delay_pipeline[14];
          delay_pipeline[16] <= delay_pipeline[15];
          delay_pipeline[17] <= delay_pipeline[16];
          delay_pipeline[18] <= delay_pipeline[17];
          delay_pipeline[19] <= delay_pipeline[18];
          delay_pipeline[20] <= delay_pipeline[19];
          delay_pipeline[21] <= delay_pipeline[20];
          delay_pipeline[22] <= delay_pipeline[21];
          delay_pipeline[23] <= delay_pipeline[22];
          delay_pipeline[24] <= delay_pipeline[23];
          delay_pipeline[25] <= delay_pipeline[24];
          delay_pipeline[26] <= delay_pipeline[25];
          delay_pipeline[27] <= delay_pipeline[26];
          delay_pipeline[28] <= delay_pipeline[27];
          delay_pipeline[29] <= delay_pipeline[28];
          delay_pipeline[30] <= delay_pipeline[29];
          delay_pipeline[31] <= delay_pipeline[30];
          delay_pipeline[32] <= delay_pipeline[31];
          delay_pipeline[33] <= delay_pipeline[32];
          delay_pipeline[34] <= delay_pipeline[33];
          delay_pipeline[35] <= delay_pipeline[34];
          delay_pipeline[36] <= delay_pipeline[35];
          delay_pipeline[37] <= delay_pipeline[36];
          delay_pipeline[38] <= delay_pipeline[37];
          delay_pipeline[39] <= delay_pipeline[38];
          delay_pipeline[40] <= delay_pipeline[39];
          delay_pipeline[41] <= delay_pipeline[40];
          delay_pipeline[42] <= delay_pipeline[41];
          delay_pipeline[43] <= delay_pipeline[42];
          delay_pipeline[44] <= delay_pipeline[43];
          delay_pipeline[45] <= delay_pipeline[44];
          delay_pipeline[46] <= delay_pipeline[45];
          delay_pipeline[47] <= delay_pipeline[46];
          delay_pipeline[48] <= delay_pipeline[47];
          delay_pipeline[49] <= delay_pipeline[48];
          delay_pipeline[50] <= delay_pipeline[49];
        end
      end
    end // Delay_Pipeline_process

  always @* product51 <= delay_pipeline[50] * coeff51;

  always @* product50 <= delay_pipeline[49] * coeff50;

  always @* product49 <= delay_pipeline[48] * coeff49;

  always @* product48 <= delay_pipeline[47] * coeff48;

  always @* product47 <= delay_pipeline[46] * coeff47;

  always @* product46 <= delay_pipeline[45] * coeff46;

  always @* product45 <= delay_pipeline[44] * coeff45;

  always @* product44 <= delay_pipeline[43] * coeff44;

  always @* product43 <= delay_pipeline[42] * coeff43;

  always @* product42 <= delay_pipeline[41] * coeff42;

  always @* product41 <= delay_pipeline[40] * coeff41;

  always @* product40 <= delay_pipeline[39] * coeff40;

  always @* product39 <= delay_pipeline[38] * coeff39;

  always @* product38 <= delay_pipeline[37] * coeff38;

  always @* product37 <= delay_pipeline[36] * coeff37;

  always @* product36 <= delay_pipeline[35] * coeff36;

  always @* product35 <= delay_pipeline[34] * coeff35;

  always @* product34 <= delay_pipeline[33] * coeff34;

  always @* product33 <= delay_pipeline[32] * coeff33;

  always @* product32 <= delay_pipeline[31] * coeff32;

  always @* product31 <= delay_pipeline[30] * coeff31;

  always @* product30 <= delay_pipeline[29] * coeff30;

  always @* product29 <= delay_pipeline[28] * coeff29;

  always @* product28 <= delay_pipeline[27] * coeff28;

  always @* product27 <= delay_pipeline[26] * coeff27;

  always @* product26 <= delay_pipeline[25] * coeff26;

  always @* product25 <= delay_pipeline[24] * coeff25;

  always @* product24 <= delay_pipeline[23] * coeff24;

  always @* product23 <= delay_pipeline[22] * coeff23;

  always @* product22 <= delay_pipeline[21] * coeff22;

  always @* product21 <= delay_pipeline[20] * coeff21;

  always @* product20 <= delay_pipeline[19] * coeff20;

  always @* product19 <= delay_pipeline[18] * coeff19;

  always @* product18 <= delay_pipeline[17] * coeff18;

  always @* product17 <= delay_pipeline[16] * coeff17;

  always @* product16 <= delay_pipeline[15] * coeff16;

  always @* product15 <= delay_pipeline[14] * coeff15;

  always @* product14 <= delay_pipeline[13] * coeff14;

  always @* product13 <= delay_pipeline[12] * coeff13;

  always @* product12 <= delay_pipeline[11] * coeff12;

  always @* product11 <= delay_pipeline[10] * coeff11;

  always @* product10 <= delay_pipeline[9] * coeff10;

  always @* product9 <= delay_pipeline[8] * coeff9;

  always @* product8 <= delay_pipeline[7] * coeff8;

  always @* product7 <= delay_pipeline[6] * coeff7;

  always @* product6 <= delay_pipeline[5] * coeff6;

  always @* product5 <= delay_pipeline[4] * coeff5;

  always @* product4 <= delay_pipeline[3] * coeff4;

  always @* product3 <= delay_pipeline[2] * coeff3;

  always @* product2 <= delay_pipeline[1] * coeff2;

  always @* product1_cast <= product1;

  always @* product1 <= delay_pipeline[0] * coeff1;

  always @* sum1 <= product1_cast + product2;

  always @* sum2 <= sum1 + product3;

  always @* sum3 <= sum2 + product4;

  always @* sum4 <= sum3 + product5;

  always @* sum5 <= sum4 + product6;

  always @* sum6 <= sum5 + product7;

  always @* sum7 <= sum6 + product8;

  always @* sum8 <= sum7 + product9;

  always @* sum9 <= sum8 + product10;

  always @* sum10 <= sum9 + product11;

  always @* sum11 <= sum10 + product12;

  always @* sum12 <= sum11 + product13;

  always @* sum13 <= sum12 + product14;

  always @* sum14 <= sum13 + product15;

  always @* sum15 <= sum14 + product16;

  always @* sum16 <= sum15 + product17;

  always @* sum17 <= sum16 + product18;

  always @* sum18 <= sum17 + product19;

  always @* sum19 <= sum18 + product20;

  always @* sum20 <= sum19 + product21;

  always @* sum21 <= sum20 + product22;

  always @* sum22 <= sum21 + product23;

  always @* sum23 <= sum22 + product24;

  always @* sum24 <= sum23 + product25;

  always @* sum25 <= sum24 + product26;

  always @* sum26 <= sum25 + product27;

  always @* sum27 <= sum26 + product28;

  always @* sum28 <= sum27 + product29;

  always @* sum29 <= sum28 + product30;

  always @* sum30 <= sum29 + product31;

  always @* sum31 <= sum30 + product32;

  always @* sum32 <= sum31 + product33;

  always @* sum33 <= sum32 + product34;

  always @* sum34 <= sum33 + product35;

  always @* sum35 <= sum34 + product36;

  always @* sum36 <= sum35 + product37;

  always @* sum37 <= sum36 + product38;

  always @* sum38 <= sum37 + product39;

  always @* sum39 <= sum38 + product40;

  always @* sum40 <= sum39 + product41;

  always @* sum41 <= sum40 + product42;

  always @* sum42 <= sum41 + product43;

  always @* sum43 <= sum42 + product44;

  always @* sum44 <= sum43 + product45;

  always @* sum45 <= sum44 + product46;

  always @* sum46 <= sum45 + product47;

  always @* sum47 <= sum46 + product48;

  always @* sum48 <= sum47 + product49;

  always @* sum49 <= sum48 + product50;

  always @* sum50 <= sum49 + product51;

  always @* output_typeconvert <= sum50;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begin: Output_Register_process
      if (reset == 1'b0) begin
        output_register <= 0.0000000000000000E+00;
      end
      else begin
        if (clk_enable == 1'b1) begin
          output_register <= output_typeconvert;
        end
      end
    end // Output_Register_process

  // Assignment Statements
  assign filter_out2 = $realtobits(output_register);
endmodule  // filter

delay_pipeline 是什么原语啊? 哪款XILINX的FPGA支持这个?

网友:
这个代码能带点注释。解释下么。这个可以综合吗?

网友(2014-12-20):
delay_pipeline 不就是个寄存器吗
如果你量化了滤波器系数后,它应该是个数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生成的Verilog代码是用浮点来进行计算,根本没法综合。
需要对滤波器系数和输入输出数进行定点化之后再生成Verilog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