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时序问题

楼主(2013-12-15):
现在我的Verilog代码在板子上能够正常运行,也就是功能没问题,但是在有的板子上会出现不一致输出(现在基本排除硬件上得问题),请问各位不做时序约束会对功能有影响么,谢谢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速度要求,控制逻辑,但是出现一个问题是加的时序文件不对功能会不正常,不加时序会正常,因为时序约束是在综合和布局布线之后,感觉应该不影响的把

网友:
必须有时许约束,有了它才能看时许分析结果,才能定位时序过不过

网友:
没有加约束的话就没有时序分析,那么就不清楚最终结果时序是否满足,存在一定隐患。如果楼主的时钟慢,占用的资源有不多的话,那是没什么问题的,否则这个是有隐患的,最好加上时序约束,然后针对不能满足的时序路径进行优化。

网友:
用PLL 分个25M 时钟给你系统看看吧。 慢点好。 如果你不做时序分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