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nte carlo simulation 问题求教,先谢谢各位关注了!

楼主(2013-12-15):
有一个问题,困扰很久了,具体描述如下:
对比较器进行ac仿真时,
如果用statistical model lib,此外netlist 也是用失配网表,进行monte carlo交流仿真,发现输出小信号增益好多种case下均为负值,而且曲线分布不是很集中,因为比较器
一般要求响应速度快,寄生电容小,所以MOS channel length取的几乎都为最小尺寸,所以失配偏差引起很大的影响也在所难免,如果我把沟道尺寸改大,有所改善,但是还是有负增益曲线出现。
如果netlist 用非失配网表进行,lib仍用statistical model lib,进行monte carlo交流仿真,不会出现增益为负值的情况。而且曲线很漂亮。曲线很集中,呈正态分布。
请教一下,我是按照运放的方法去仿真比较器的Monte carlo,要求输出不要出现负值增益。还是不管这种情况,只要求用非失配网表进行,lib用statistical model lib仿真达到要求就行了哪?

网友:
你这个仿真是比较器两边输入直流电平是相等的吗,那失配条件下仿真输出肯定是有正有负啊

楼主:
非常感谢rev2012 的回复,ac仿真时比较器正反相两输入端加的公模电压(直流偏置)肯定是一样的,只是同相端加了交流小信号,运放进行mismatch montecarlo仿真很好。而且输出小信号增益曲线的增益呈正态分布,比较器就不是这样了,我也觉得op输出仍然是模拟信号,而comparator输出是大信号,所以在mos device 出现mismtch时输出已经是绝对的大信号了(0或者1),所以出现正负增益曲线。那各位能否告诉我comparator 是不是不用进行ac mismatch simulation了?还是不care仿真的结果那?

网友:
jjw,你的问题是?

网友:
怎么回答呢?

网友:
比较器做Monte Carlo分析确实不要去看AC analysis。

网友:
即使仿真typical corner下的比较器, 你会作AC analysis?

网友:
你最好有图有文字。

网友:
你做比较器干什么呢?

网友:
用在哪里呢?

网友:
要多快速度呢?

网友:
要多少失调电压呢?

网友:
为什么要仿真Monte Carlo呢?

网友:
要想清楚这些

网友:
想清楚就有答案了

网友:
其实答案都在自己头脑中

网友:
借你宝地

网友:
其实比较器的增益和你失调之前没有太大关系的,但是增益和带宽会影响你的比较器速度。失调可以直接仿真蒙卡观察即可,而速度你可以仿真corner,在最小的压差下观察你的建立过程,看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2018-07-08):
不要去看AC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