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内部双口RAM仿真问题

楼主(2013-12-15):
我用的是xilinx ISE调用modelsim进行仿真,为什么仿真ip核生成的双口RAM时,modelsim启动不起来呢,去掉RAM就能调用,这是什么问题额??

网友:
回复 楼主:

   调用RAM库文件了不?

网友:
楼主可以把提示的错误贴上来看下。有可能原因是你没有编译库文件。

网友:
肯定是没把RAM 模块 RTL 没source 进去。 不是的话得看具体报什么eeror

楼主:
哎。谢谢大家了。自学太难了一个小问题困了好几天,刚刚终于解决了就是楼上说的没把BLKMEMDP_V6_3加进去。谢谢大家

楼主:
又建了个工程,然后把原工程的代码和测试文件(.v)放在了工程里。没用.xco而是用了生成ip核时的verilog文件,另外该文件里调用了module BLKMEMDP_V6_3();所以又添加了这个文件,然后问题解决了能启动了,虽然不知道这个方法有没有道理但结果毕竟出来了。

网友:
You need added Xilinx library into your project. It will be OK

楼主:
楼上指的是把xilinx库编译后添加到modelsim吗,这步我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