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利用块RAM实现数据延迟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12-15):
这个是利用块RAM实现a、b两路数据延迟,数据位宽都为32,其中a路延迟16个数据周期,b路延迟8个数据周期,代码如下:

`timescale 1ns / 1ps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20:51:45 12/15/2013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bram_delay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module bram_delay(
    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rst_n,
         input wire[31:0] a_in,
         input wire[31:0] b_in,
         output reg[31:0] a_delay,
         output reg[31:0] b_delay);
/*************************************************************************/
         parameter DEL = 1;
/*************************************************************************/
    wire[5:0] a_addr;
    wire[5:0] b_addr;
         wire[31:0] douta;
         wire[31:0] doutb;
         reg[5:0] a_addr1 = 6'd0;
         reg[5:0] a_addr2 = 6'd0;
         reg[5:0] b_addr1 = 6'd32;
         reg[5:0] b_addr2 = 6'd32;
         reg wea = 1'b0;
         reg web = 1'b0;
         reg flag = 1'b0;

/**************************************************************************/
    always @ ( posedge clk)
             begin
                      if( rst_n == 1'b0 )
                                    begin
                                             a_delay <= 32'b0;
                                                  b_delay <= 32'b0;
                                         end
                                else begin
                      flag <= #DEL !flag;
                                if( flag == 1'b1)
                                    begin
                                             a_delay <= #DEL a_delay;
                                                  b_delay <= #DEL b_delay;
                                                  wea <= #DEL 1'b1;
                                                  web <= #DEL 1'b1;
                                                  a_addr2 <= #DEL a_addr2;
                                                  b_addr2 <= #DEL b_addr2;
                                                  if( a_addr1 == 6'd31)
                                                      a_addr1 <= #DEL 6'd0;
                                                  else
                                                      a_addr1 <= #DEL a_addr1 + 6'b1;
                                                  if( b_addr1 == 6'd63)
                                                      b_addr1 <= #DEL 6'd0;
                                                  else
                                                      b_addr1 <= #DEL b_addr1 + 6'b1;
                end
            else
                          begin
                              a_delay <= #DEL douta;
                                        b_delay <= #DEL doutb;
                                        wea <= #DEL 1'b0;
                                        web <= #DEL 1'b0;
                                        a_addr1 <= #DEL a_addr1;
                                        b_addr1 <= #DEL b_addr1;
                                        if( a_addr1 <= 6'd15)
                                            a_addr2 <= #DEL a_addr1 + 6'd16;
                                        else
                                            a_addr2 <= #DEL a_addr1 - 6'd16;
                                        if( b_addr1 <= 6'd39)
                                            b_addr2 <= #DEL b_addr1 + 6'd24;
                                        else
                                            b_addr2 <= #DEL b_addr1 - 6'd8;
                end
                                end
        end
/*************************************************************************/

    assign a_addr = !flag ? a_addr1 : a_addr2;
         assign b_addr = !flag ? b_addr1 : b_addr2;
/**************************************************************************/
  bram_16 dut (
  .clka(clk), // input clka
  .wea(wea), // input [0 : 0] wea
  .addra(a_addr), // input [5 : 0] addra
  .dina(a_in), // input [15 : 0] dina
  .douta(douta), // output [15 : 0] douta
  .clkb(clk), // input clkb
  .web(web), // input [0 : 0] web
  .addrb(b_addr), // input [5 : 0] addrb
  .dinb(b_in), // input [15 : 0] dinb
  .doutb(doutb) // output [15 : 0] doutb
   );

endmodule

这个程序功能能够实现,仿真结果也正确,但是却出现瑕疵,综合出现结果如下:

WARNING:Xst:916 - "bram_delay.v" line 52: Delay is ignored for synthesis.
WARNING:Xst:916 - "bram_delay.v" line 55: Delay is ignored for synthesis.
WARNING:Xst:916 - "bram_delay.v" line 56: Delay is ignored for synthesis.
WARNING:Xst:916 - "bram_delay.v" line 57: Delay is ignored for synthesis.
WARNING:Xst:916 - "bram_delay.v" line 58: Delay is ignored for synthesis.
WARNING:Xst:915 - Message (916) is reported only 5 times for each module.
WARNING:Xst:2211 - "ipcore_dir/bram_16.v" line 94: Instantiating black box module <bram_16>.
WARNING:Xst:647 - Input <b_in<31:16>> is never used. This port will be preserved and left unconnected if it belongs to a top-level block or it belongs to a sub-block and the hierarchy of this sub-block is preserved.
WARNING:Xst:647 - Input <a_in<31:16>> is never used. This port will be preserved and left unconnected if it belongs to a top-level block or it belongs to a sub-block and the hierarchy of this sub-block is preserved.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b_delay_31>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b_delay_30>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b_delay_29>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b_delay_28>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b_delay_27>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b_delay_26>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b_delay_25>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b_delay_24>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b_delay_23>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b_delay_22>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b_delay_21>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b_delay_20>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b_delay_19>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b_delay_18>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b_delay_17>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b_delay_16>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a_delay_31>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a_delay_30>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a_delay_29>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a_delay_28>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a_delay_27>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a_delay_26>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a_delay_25>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a_delay_24>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a_delay_23>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a_delay_22>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a_delay_21>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a_delay_20>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a_delay_19>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a_delay_18>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a_delay_17>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a_delay_16>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2404 -  FFs/Latches <b_delay<31:16>> (without init value) have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WARNING:Xst:2404 -  FFs/Latches <a_delay<31:16>> (without init value) have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bram_delay>.

对于a_delay和b_delay都已经初始化了的,为什么还出现这个问题?仿真图如下:

望各位坛友支支招,在此谢谢了!!

网友:
如果只是延时32的话,完全可以用移位寄存器(分布式RAM)实现,用BRAM浪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考虑到优化的话,确实用分布式RAM比较好,但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
看这样子是没有复位,楼主把rst_n低电平的时间弄长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开始在复位时,我是写有延时的,结果还是一样,所以后来我就直接删除了!

网友:
数据要先赋值,然后读取啊,你开始仿真,还没有把RAM整个初始化完,那写一段地址的数据进去,读另一段地址的数据出来,那段还没初始化过,自然会是z了。

flag怎么激励的?
按你的写法,flag应是渐段式激励吧?写1后再写0,然后等延迟若干后地址的数据输出。
另外,对a, b路的关系觉得很诡异,按你的想法,a, b路是关系平等的两路数据,只是分别延迟不同地址而已吧?那你用个真双口是为了什么?真双口的数据对A口和B口来说,内容是共享的,那岂不是a, b路数据相互冲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应该没错,应该就是初始化时间不够造成的。。。我知道真双口RAM的内容是共享的,所以我固定前段地址(0—31)只能写a数据,后段(32—63)数据只能写b数据,而且输出地址也是有设置了的,故我觉得虽然共享,但它们的数据是不会矛盾的,不会有冲突!不知这样是否妥当??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这样处理自然没问题,不会冲突就好,你还可以直接用两个单口RAM啊,二者在RAM的使用面积上是一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考虑到数据方面,最后还是改成分布式的了,利用器件原语,节省资源。。。总之,谢谢了!

网友(2015-07-24):
实现数据延迟最好的方式是用fifo。 你自己用ram外加控制逻辑,如果控制逻辑写的不好很容易出问题。xilinx有源码的fifo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