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数字后端流程

楼主(2013-12-15):
各位做数字后端的大神,能否详细说下数字后端个流程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多谢?

网友:
这问题太大了,先看书去吧

网友:
   请移步到此:http://bbs.eetop.cn/thread-341111-1-1.html

网友:
data setup —— design planning —— placement —— cts —— routing —— DFM
我不是大神,不能详细说

网友:
资料区有好多,我看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