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GB DAC 75欧姆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3-12-16):
大家好,这段时间我在做RGB输出的dac测试,发现VGA输出时,75欧姆接地电阻除了起到阻抗匹配的作用,还控制着RBG信号的输出,也即PC识别显示器或者电视机。不焊接75欧姆电阻的时候,RGB电压为0V,焊接后,各为0.7V的RGB信号,如此的话,请问大家,知道它内部是怎么实现识别的吗?如果不焊接时是1.4V,焊接后0.7V,通过检测电压,便知道有显示器接上了。但现在问题是 不焊接时是0V,焊接后变成0.7V,这是如何实现的呢?内部电路时什么样子的呢

注:笔记本上的VGA电路有个75欧姆接地,现在做的电路接口也有个75欧姆接地,以阻抗匹配

网友:
应该是每隔一段时间检测一次,当检测到你没有外接设备时,电压首先会变成原来的两倍,然后通过电压比较器可以检测到这个结果,然后数字那边会根据你比较器的输出来判断是否关断整个系统或者DAC,如果你拿示波器来看的话应该可能会看到每隔一段时间输出电压有一个波动,然后其他时间都会是0,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我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发现在未焊接75欧姆电阻前,信号一直是0V的,没有看到有周期性的检测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可能Hot plug用的方法不同吧,我这边上次测量了几款DVD的输出能看到波形每隔一段时间会有一个pulse,不过拿示波器比较难捕捉到,因为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那帮顶一个吧,希望有人能解答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示波器已经抓取到了检测信号,谢谢兄弟!如果你需要测量的数据,可以和我说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