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5 不能创建Layout。。。

楼主(2013-12-16):
小弟新学cadence,用IC615,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新建layout,也不能打开,schematic新建打开仿真都没问题。。。。求前辈们指点,感激不尽。  这是新建之后的log

网友:
license没有授权给layo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办?求给点建议。。。

网友:
去找一个完整的license,或者买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layout的license是还要单独购买吗?我schematic使用仿真都没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关于Assura的变量注释一下会不会就好了呢

网友:
原因為您Assura的版本為IC51用的, 以致於Layout會出現錯誤, 建議您先將Assura在cshrc中的setenv關掉, 再開IC6 Layout測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对,就是这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