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_rc和icc dummy cell请教!

楼主(2013-12-16):
问题一:
     ERROR:Phycical layer M5 does not exist in process
     ERROR: Line M5 M5
我是直接用mdb2itf.map的,格式如下:
    conducting_layer
     M5      M5
     M4      M4
           .
icc的tech.tf这样定义的:
    layer “M5” {
        layerNumber = 31
        maskName   = "metal5"
.nxtged文件里这样定义:
    $$begin plannar view
    $$technology ....FuncCmax,Detailed
    $$M5   7   0.0900000
    $$M4   6   0.0900000
    $$end plannar view
gf不提供itf文件
还有我想问.nxtgrd是用09的star_rc产生的,我现在用的是08的star_rc,会不会是这个影响
问题二:
     前端在网表里面加了很多dummy的module,我怎么在icc里面让这些dummy 均匀排列呢?
请大大们不要吝啬指导一下啊。。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
继续求助第一个问题!!

网友:
软件版本关系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新了也不行,够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