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lvs报错

楼主(2013-12-16):
电阻lvs报错,求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帮顶,顺便问一下,这是什么电阻

网友:
这么明显的提示
layout上3端电阻,schematic 上两端电阻改成3端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npoly_u_1k

楼主:
回复 网友B:

schematic上本来用的就是三端电阻啊,用的npoly_u_1k,第三端接vss了。

网友:
回复  fuyibin

schematic上本来用的就是三端电阻啊,用的npoly_u_1k,第三端接vss了。
引用 楼主:

看一下netlist, 在netlist中 电阻是不是3端的
lvs是based on netlist

楼主:
回复 网友B:

检查了下规则文件,是规则文件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还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