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IC615出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3-12-16):
各位,我在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17711&highlight=ic615上下载了版主cxl666上传的软件,放到了/opt/IC6151下。我在终端输入virtuoso这个命令时,出现提示command not found。我又进入/opt/IC6151/tools/dfII/bin目录,再此目录下键入命令virtuoso,结果出现下面提示:
No proper OA2.2 installation found. Fix the errors reported by cds GetOABinPath
自己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了。请大家指点一二啊,在此先谢谢啦!!

我用的是linux 5.4 的64位系统,shell是csh,附上我的.cshrc文件:
setenv MMSIM_ROOT /opt/IC6151/MMSIM10
setenv OA_HOME /opt/IC6151/oa_v22.41.004/
setenv CDS_ROOT /opt/IC6151
setenv CDSDIR /opt/IC6151
setenv CDSHOME /opt/IC6151
setenv CDS_ROOT /opt/IC6151
setenv CDS_INST_DIR /opt/IC6151
setenv CDS_LIC_FILE /opt/license/license.dat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setenv PATH ${CDS_INST_DIR}/tools/bin:{$PATH}
setenv PATH ${CDS_INST_DIR}/tools/dfII/bin:{$PATH}
setenv PATH ${CDS_INST_DIR}/tools/plot/bin:{$PATH}
setenv PATH ${CDS_INST_DIR}/tools/dracula/bin:{$PATH}
setenv PATH ${CDS_ROOT}/tools/bin:{$PATH}
setenv PATH ${CDS_ROOT}/tools/dfII/bin:{$PATH}
setenv PATH ${CDS_ROOT}/tools/dracula/bin:{$PATH}
setenv PATH ${CDS_ROOT}/tools/plot/bin:{$PATH}
setenv PATH ${CDS_ROOT}/tools/iccraft/bin:{$PATH}
setenv PATH ${MMSIM_ROOT}/tools/dfII/bin:{$PATH}
setenv PATH ${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PATH}
setenv PATH ${MMSIM_ROOT}/tools/ultrasim/bin:{$PATH}
setenv PATH ${MMSIM_ROOT}/tools/bin:{$PATH}
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

网友:
yum install ksh
另外在cshrc中设定OAHOME路径

楼主:
您好snk88,请教几个问题哈:
1.我出现的这个错误是怎么跟ksh攀上关系的?
2.在cshrc里面设定OAHOME的路径,还是设定OA_HOME的路径?
3.我用的是linux as 5.4,我用yum不好使啊,是不是安装时没有序列号的原因呢?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snk88,我看到了您提供的链接。我看到坛友speedrain的错误提示是没有ksh。我的系统没出现这个提示啊。而且我输入“which virtuoso”这个命令后,系统竟然没有找到!

诡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试

set path=(${CDS_INST_DIR}/tools/bin {$path})

set path=(${CDS_INST_DIR}/tools/dfII/bin {$path})
set path=(${CDS_INST_DIR}/tools/plot/bin {$path})
set path=(${CDS_INST_DIR}/tools/dracula/bin {$path})
set path=(${CDS_ROOT}/tools/bin {$path})
set path=(${CDS_ROOT}/tools/dfII/bin {$path})
set path=(${CDS_ROOT}/tools/dracula/bin {$path})
set path=(${CDS_ROOT}/tools/plot/bin {$path})
set path=(${CDS_ROOT}/tools/iccraft/bin {$path})
set path=(${MMSIM_ROOT}/tools/dfII/bin {$path})
set path=(${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 {$path})
set path=(${MMSIM_ROOT}/tools/ultrasim/bin {$path})
set path=(${MMSIM_ROOT}/tools/bin {$pa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感谢。受您的提示,修改了一下.cshrc,前面的问题解决了。但license有问题,提示:unable to get the cadence design framework II license feature of "111"。可能是license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unable to get the cadence design framework II license feature of "111"表示一定是license没有弄好哈

楼主:
我用的license是版主cxl666提供的,说是几乎支持所有cadence软件

网友(2014-04-12):
回复 网友B: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找的解决办法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出现command not found,那说明环境变量还是没有设置好。在第6楼,snk88给我了回复,您按照他的格式写一下.cshrc文件试试

网友:
我遇到的问题是启动IC615时候,出现libXp.so.6没有找到。但是我明明就安装了64bit的libXp。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2017-07-08):
回复 网友B:

   麻烦问下cshrc怎么更改的,我按照这个更改还是提示command not f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