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的软件讨论

楼主(2013-12-16):
谁能详细讲解下HFSS,Maxwell,Q3D Extrator, SIWave以及ADS等软件的区别及应用领域?

网友:
从电路信号仿真来讲吧: HFSS电磁场仿真,一般用来提取物理结构的S参数,包括PCB走线,封装等。Q3D类似的功能,只不过基于不同的算法理论。 MAXWELL是2D的,前面那两个是3D的。 3D就是在参考平面没有的情况下依旧精确。 SIWAVE电源完整性的,也可以提取S参数。ADS是时域仿真工具,就是看波形眼图的。

网友:
HFSS为业内三维电磁场仿真标尺,精度没的说,关键是机器配置和仿真时间是否接受.
Q3D和Q2D没有用过,不做评论
SIwave主要为频域工具,可以和设计文件很好的转换,应该归为2.5D,在一定频率范围内对于复杂的结构仿真精度是可以和HFSS差不多的,花的时间会少很多,新版的SIwave内部可以调用HFSS的仿真引擎。
ANSYS的时域工具为designer,可以很好的兼容ANSYS的其他频域的工具和仿真结果。

ADS也有三维场仿真,时域频域的都有,比较全面

网友:
感觉说的都不是很全面阿。
HFSS是计算高频三维无源结构的,辐射、散射、微波电路等等。Q3D是用来参数提取的,为电路SI仿真做准备用,使用方法和HFSS不同,但是计算快速,但是频率范围有限,HFSS也可以实现Q3D的功能,但是速度慢很多,频率没有限制(如果电脑够牛的话)。SIWave没用过。。。ADS是做行为级仿真的,用于SI分析,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但是我不了解了。

话说我说的也不全面,因为这些软件都是通用软件,特别是HFSS,ADS这样的大型软件,使用领域非常广泛,搞专业的人,一般只关心这些软件在自己领域内的应用。

网友:
这里面真正能SI的就是SIwave和ADS吧,HFSS和Q3D都是辅助的,比如Q3D是提取参数的,为SI分析做准备的。。。。不过从广义来说,也都算是SI范畴吧。Maxwell也能做SI???

网友(2014-04-30):
designer、SIwave、Q3D或HFSS基本能解决SI各种问题!
不过PCB文件从其他EDA软件导入很让人恼火!!

网友:
PCB仿真方面的话,给人推崇SIwave!

网友(2015-05-21):
Q3D在于准静态的电磁场算法,限制了它不适用于高频场合(< 5HGz)。用得多的是Q2D,可视化界面,比Hspice里面的文字描述建模来得方便,而且可以适用于任何剖面形状,多导体数也没有限制,Q2D是业界提取均匀传输线模型的事实标准。

网友(2015-08-08):
   Q3D的准静态,并没有说要低于5GHz...Q2D是计算均匀结构。

网友(2016-06-08):
每个软件都有适用的频率,当超过某一频段仿真就不准了,需要用测试模型(当然公司有能力的话)。HFSS没得说,强大的牛逼,就和上楼说的,就看时间和电脑配置了,很慢而且容易超内存;ADS也是强大,各种仿真优化相当不错。SIwave本人基本低频仿真,hyperlynx也就整个DDR仿真,拓扑提取以及多板联仿相当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