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 check_tlu_plus_files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12-16):
dont_use问题

dont_use问题

1、ICC中导入设计后做 check_tlu_plus_files的时候,出现警告,说ring_osc是dont_use,想说并没有手动将其设置为dont_use,DC综合的      时候,也没设置。
2、icc_shell> remove_attribute [get_cell RING_OSC_24M] dont_use
     Error: Attribute 'dont_use' has not been defined for cell. (MWUI-029)
     结果显示这个单元没有设置dont_use属性。RING_OSC_24M是ring_osc的例化单元。
3、而且2010版本的没有report_dont_use的命令,查不了是否真的设置。

clk_24m端口问题

clk_24m端口问题

4、显示了找不到clk_24m端口的错误,看来下版图上ring_osc的模块上面有这个pin,后来发现网表里面端口名字写错clk,不过将它改成clk_24m错误依然存在,而且飞线显示他没有和其他的标准单元连接。
5、下面的unsolved的警告,会不会影响后面,查看了下design,有把宏模块导进去的说。和之前的dont_use有没有关呢?

楼主:
将OSC模块的端口改成和物理库相一致,重新综合,错误没了,也不出现dont_use的属性,应该是因为端口不匹配引起的,但是还是会ringosc还是出现unsolved的警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是因为他是一个宏模块吗?综合时所用的该模块的网表是一个只有端口的空模块,所以被视为黑盒子?因为综合时把这个模块的db改成用网表进行综合,现在做ICC的时候就不用添加该模块的db文件了吧。

网友:
“现在做ICC的时候就不用添加该模块的db文件了吧“这句说明了问题所在,hard macro 的 timing view 同样需要添加到 link library 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嘿,谢啦!!!是这样的没错,db还是要继续添加,这样link就没问题了。
但是貌似我的db库的端口名称和物理库不一样,check_library的时候,报了端口错误,貌似db不能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改好 timing library 用 lc_shell compile 就好了
    想问一下你的 physical library 和 timing library 是怎么得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都是老师直接给的,但是他说,db不是从physical  library里面抽取出来的,具体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貌似他说里面是空模块。

网友:
那你改一下physical library呗? milkway update_port_by_db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
我没有lef文件也可以改吗?折腾了一下午,我现在打开astro,貌似没报什么license的错误,可以直接使用吧?因为我也单独装了milkyway软件,但是用同一key,可是单独打开milkyway却报说no license,囧了。我在想说这样可以用吗?

milkyway

milkyway

astro

astro

网友:
Astro不是很懂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