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线鼠标设计

楼主(2013-12-16):
求无线鼠标设计方案,哪位大侠支点招,给点思路!

网友:
这个难点在于RF  接受发送端的跳频问题, 搞定就OK了。 还加个USB 枚举。

网友:
无线鼠标涉及无线信号的收发和USB通讯2个部分。
无线你打算用什么方案,315/433,2.4G,蓝牙
USB通讯把HID实现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很多单片几都有,可以用silicon lab的8051核系列。成本很低,我以前用过,有快速的usb例程

网友:
关键还是通信协议啊

网友:
你能做到4块钱的成本吗?都是ASIC套片方案

网友(2015-01-01):
发射端使用低成本mcu + SI24R1
接收端使用nRF24U1
SI24R1支持调频,速度最快达到2Mbps
usb驱动我可以做的到,很好写的,汇编也就500行

网友:
无线通信芯片推荐SI24R1,支持跳频,数据率能达到2Mbps

网友:
相关代码有很多,后面的难度主要是USB驱动及数据接收,其实也不难,打开usb分析仪,看看一个usb鼠标在获得描述符内容,鼠标就几种操作,还是比较简单的,相关的键盘也可以实现,包括无线遥控。

网友(2015-11-23):
无线鼠标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