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oc Encounter的使用

楼主(2013-12-16):
目前在学习Cadance的Soc Encounter EDI工具,但是发现在导入设计(网表,时序库,lef)以后出现的图形界面中不存在 粉红色的module区域,想知道是为什么?并且我是在Flooplan View情况下查看的。在Allcolor下面的Guide和Module都已经选中。请了解这个的帮我一下,怎么杨让他能够显示出来。我使用的是8.2版本软件。小弟在此感谢大家。
对于网表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网表,因为我想看看Add Tiehi/Tielo的效果所以我的网表中只是简单的例化了三个BUFX1 cell。其中两个的输入分别是1'b0和1'b1,输出端口直接作为module的输出。另一个BUFX1的输入和输出分别是module的输入和输出。

网友:
你的design太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小的设计不会有图形显示吗?受教了,谢谢

网友:
有个module值大小设定显示的,设置小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2015-11-02):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个是怎么设置的,可以赐教一下吗,大致说说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