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看看这个电流镜该怎么匹配好

楼主(2013-12-16):
电流镜

电流镜
这16个怎么排列比较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你个参考:

   dummy P15 P12 P11 P15 P15 P11 P12 P15 dummy
   dummy P15 P12 P11 P15 P15 P11 P12 P15 dummy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个都是单个的,源极共用,漏极怎么办,这种方法中间还得插入dummy。

网友B:
如果宽度允许摆一排:dummy P15*2 P12*2 P11*2 P15*2 P15*2 P11*2 P12*2 P15*2 dummy
摆两排:dummy P15*2 P11*2 P12*2 P15*2 dummy
           dummy P15*2 P12*2 P11*2 P15*2 dummy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你想省面积的考虑了,看要求了(不同的leader风格不一样,有些人就是共源共漏,有些人全部分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找一个别人画的先学习研究一下,然后自己学着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找不到啊

网友:
看了你的电路图,我想做的摆法是:1.一排:p11p15p15p12p12p15p15p11p11p15p15p12p12p15p15p11
2排:p11p15p15p12p12p15p15p11p,
        p12p15p15p11p11p15p15p12p

网友:
PM11和PM12做匹配就好了,PM15只要靠近放,至于像上面说的那样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要求了,要求不高的话按你说的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求多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能说我要求多高,这个是个习惯问题,
如果leader觉得ok那也行啊

网友(2019-12-31):
给出自己的小建议:
双排摆法:共质心,上下交叉,左右对称
dummy PM2PM5 PM2PM5 PM1PM1 PM5PM2 PM5PM2 dummy
dummy PM5PM2 PM5PM2 PM1PM1 PM2PM5 PM2PM5 dummy
单排摆法:
PM5PM2 PM5PM2 PM5PM2 PM1 PM5PM2 PM1PM1 PM2PM5 PM1 PM2PM5 PM2PM5 PM2PM5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宽度允许摆一排:dummy P15*2 P12*2 P11*2 P15*2 P15*2 P11*2 P12*2 P15*2 dummy
摆两排:dummy P15*2  ...

你这个挺好的。

网友(2020-03-28):
观摩学习一下

网友(2022-01-14):
m11是电流镜的源,需要放置在中间,至于摆几排看面积要求。一排的话:4 个m15、2个m12、4个m11、2个m12、4个m15。两排的话一、2m12、4m11、2m12。二、8m15;有空间的话就上下左右尽量多加dummy

网友:
赞成19楼的

网友:
看电路的话应该主要做好PM11和PM12的匹配就ok了 PM15靠近PM11 另外还有个问题 没有人注意到PM15的gate接的有问题吗 都接到power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一个差分运放版图,应该主要关注的点不在电流镜,主要关注点在差分对管以及差分对管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