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看看这个电路图哪些应该是电流镜,哪些是差分,版图该怎么规划,怎么匹配

楼主(2013-12-16):
版图该怎么规划,怎么匹配

版图该怎么规划,怎么匹配

网友A:
朋友还是先多看看书吧。

网友:
最基本的电路结构、模块,不说了解,你总该认得出个样子吧。

网友:
嗯,同意楼上的~
可以找本书先大概的看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找电路设计人员告诉你那些是差分对,哪些是电流镜,如果不懂电路的话,还是先多看看课本,不然做版图做不好

给你做个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ABC的4,4,8该怎么摆放匹配才好

网友:
版图艺术那本书上讲的匹配,可以看看

网友C(2020-06-29):
引用 网友A:
朋友还是先多看看书吧。

前辈可以推荐本书吗,新手上路电路图看不太懂,电路图要理解到什么程度呢

网友:
可以先去看电路书,别看版图,了解大概电路结构后再去看版图,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可以推荐本书吗,新手上路电路图看不太懂,电路图要理解到什么程度呢
...

就类似本帖里的电路而言,可以去看任何一本讲模拟电路的书,里面都会讲到基本的电流镜电路和差分电路,做到了解基本电路结构
然后新手版图可以先看的是《IC MASK DESIGN》、《LAYOUT BASICS》、《集成电路版图设计》,这三本比较基础和有工程性。
非常经典的《模拟版图的艺术》可以在看完这些之后再去看,以及实习/工作之后随时翻阅,上来就看的话会很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