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看看这个电路图哪些应该是电流镜,哪些是差分,版图该怎么规划,怎么匹配

楼主(2013-12-16):
版图该怎么规划,怎么匹配

网友:
差分管,偏执管,开关管,这些都是很清楚的吧。

网友(2015-04-06):
一个P行折叠共源共栅结构做第一级运放,后面是共源级做第二级,前面是偏置电路

网友:
这个不是问问你们的前端靠谱?

网友:
这个很容易看的吧

网友(2019-12-23):
这个图的N管和P管的衬底连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