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atlab2013b的最全的key

楼主(2013-12-16):
现在板上的2个key,装完了工具箱都不全,少了不少。

楼主(2014-01-20):
顶,没有key,没法用linux版本的,仿真速度上不去啊。

网友(2014-03-20):
1. 39109-06629-48413-02844-02966-26970-00288-03605-33373-38258-62385-49955-52658
2. 50099-21292-14201-03250-24790-41816-23907-62461-58657-24048-55364-08874-18566-22288
3. 34156-00110-40850-31608-30230-56124-01304-45776-01036-09817-14987-56958
4. 27524-13817-02017-54441-12235-33902-24972-53527-28759-37074-06015-40983-50915
5. 18789-36996-39310-53818-00099-28310-23845-02485-11791-62219
6. 07351-24066-27338-63644
7. 25648-37473-21695-01650-58486-14794-43544-06816-45781-58148-17435-22407-24234-10024

每一组序列号都可以用,大部分都是重复的,不嫌麻烦的话,分7次安装,最后总功有六十几个工具箱:
MATLAB                                                Version 8.2        (R2013b)
Simulink                                              Version 8.2        (R2013b)
Aerospace Blockset                                    Version 3.12       (R2013b)
Aerospace Toolbox                                     Version 2.12       (R2013b)
Bioinformatics Toolbox                                Version 4.3.1      (R2013b)
Communications System Toolbox                         Version 5.5        (R2013b)
Computer Vision System Toolbox                        Version 5.3        (R2013b)
Control System Toolbox                                Version 9.6        (R2013b)
Curve Fitting Toolbox                                 Version 3.4        (R2013b)
DSP System Toolbox                                    Version 8.5        (R2013b)
Data Acquisition Toolbox                              Version 3.4        (R2013b)
Database Toolbox                                      Version 5.0        (R2013b)
Datafeed Toolbox                                      Version 4.6        (R2013b)
Econometrics Toolbox                                  Version 2.4        (R2013b)
Embedded Coder                                        Version 6.5        (R2013b)
Filter Design HDL Coder                               Version 2.9.4      (R2013b)
Financial Instruments Toolbox                         Version 1.2        (R2013b)
Financial Toolbox                                     Version 5.2        (R2013b)
Fixed-Point Designer                                  Version 4.1        (R2013b)
Fuzzy Logic Toolbox                                   Version 2.2.18     (R2013b)
Global Optimization Toolbox                           Version 3.2.4      (R2013b)
HDL Coder                                             Version 3.3        (R2013b)
HDL Verifier                                          Version 4.3        (R2013b)
Image Acquisition Toolbox                             Version 4.6        (R2013b)
Image Processing Toolbox                              Version 8.3        (R2013b)
Instrument Control Toolbox                            Version 3.4        (R2013b)
MATLAB Builder EX                                     Version 2.4        (R2013b)
MATLAB Builder JA                                     Version 2.3        (R2013b)
MATLAB Builder NE                                     Version 4.2        (R2013b)
MATLAB Coder                                          Version 2.5        (R2013b)
MATLAB Compiler                                       Version 5.0        (R2013b)
MATLAB Report Generator                               Version 3.15       (R2013b)
Mapping Toolbox                                       Version 4.0        (R2013b)
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Toolbox                      Version 4.1.3      (R2013b)
Model-Based Calibration Toolbox                       Version 4.6.1      (R2013b)
Neural Network Toolbox                                Version 8.1        (R2013b)
OPC Toolbox                                           Version 3.3        (R2013b)
Optimization Toolbox                                  Version 6.4        (R2013b)
Parallel Computing Toolbox                            Version 6.3        (R2013b)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Toolbox                 Version 1.3        (R2013b)
RF Toolbox                                            Version 2.13       (R2013b)
Real-Time Windows Target                              Version 4.3        (R2013b)
Robust Control Toolbox                                Version 5.0        (R2013b)
Signal Processing Toolbox                             Version 6.20       (R2013b)
SimBiology                                            Version 4.3.1      (R2013b)
SimDriveline                                          Version 2.5        (R2013b)
SimElectronics                                        Version 2.4        (R2013b)
SimEvents                                             Version 4.3.1      (R2013b)
SimHydraulics                                         Version 1.13       (R2013b)
SimMechanics                                          Version 4.3        (R2013b)
SimPowerSystems                                       Version 6.0        (R2013b)
SimRF                                                 Version 4.1        (R2013b)
Simscape                                              Version 3.10       (R2013b)
Simulink 3D Animation                                 Version 7.0        (R2013b)
Simulink Coder                                        Version 8.5        (R2013b)
Simulink Control Design                               Version 3.8        (R2013b)
Simulink Design Optimization                          Version 2.4        (R2013b)
Simulink Design Verifier                              Version 2.5        (R2013b)
Simulink Report Generator                             Version 3.15       (R2013b)
Simulink 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Version 3.6        (R2013b)
Spreadsheet Link EX                                   Version 3.2        (R2013b)
Stateflow                                             Version 8.2        (R2013b)
Statistics Toolbox                                    Version 8.3        (R2013b)
Symbolic Math Toolbox                                 Version 5.11       (R2013b)
System Identification Toolbox                         Version 8.3        (R2013b)
SystemTest                                            Version 2.6.6      (R2013b)
Vehicle Network Toolbox                               Version 2.1        (R2013b)
Wavelet Toolbox                                       Version 4.12       (R2013b)
xPC Target                                            Version 5.5        (R2013b)
xPC Target Embedded Option                            Version 5.5        (R2013b)

网友(2015-02-02):
這七組SN都可以用同一個dat檔嗎?

网友(2015-11-12):
I am looking for RFSIM PLease

网友:
anybody could help me plaese ?

网友:
组件好多

网友(2020-11-12):
to see the 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