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时钟分频

楼主(2013-12-16):
现在大家在做设计中,时钟分频逻辑都怎么实现啊?
纹波分频?
基于div解码的2N分频?
基于多路选择器分频?
可否展示你们的分频逻辑的代码呢?

网友:
对时钟没有太多要求的话,就是基于counter的分频,可以任意分频比,但占空比可能做不到5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

网友(2014-04-03):
回复 网友B:

   如果要求可综合的,对于分频不建议用counter来实现,因为后端需要做时钟树,用counter分频相当于把时钟树打断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请问用什么方法分频?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于ASIC/SOC设计来讲,芯片中一般都会有一个专门处理时钟和复位的模块,逻辑设计的时钟和复位的时钟树,一般源头就在这个模块,而对于各个时钟的分频,一般都在该模块实现。至于具体如何实现分频,ASIC/SOC的一般方法是调用Foundary厂的技术库提供的clkgatedcell,然后通过寄存器选通该cell,至于多少分频,一般就看你寄存器设置的值为多少。这样出来的分频时钟,做clock tree时,和源头时钟时直通的。但是就是不能保证占空比。对于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实现的数字电路来讲,这个是无所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前辈,这样做,是不是能保证分频时钟和主时钟同沿呢?

网友(2016-11-25):
回复 网友C:

   受教了。。原来这么复杂,我还以为只用简单写几行verilog分频代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