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带隙基准中两个PNP管比例

楼主(2013-12-16):
带隙基准电路中,delta(vbe)两支路的PNP管面积比例为什么取1:8? 取其他比例对性能有什么影响?比如1:5。

网友:
折中习惯而已!如果你不在乎面积取24会更好当然也可其他的数!

网友:
Because the following reasons:
1. layout
2. current

mpig

网友:
8:1的话画版图的时候就可以3*3排布,其中单个的PNP管放中间,这样可以更好地match,当然24:1也行,5*5。。。

网友(2014-04-01):
1:8  你看書是有原因 .
只要後來因為process  + spice model , 後來都是參考 sim result .

sim temp from -40 ~150度   Vbg  & bandgap_current
你跑看看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