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dw8051IP核流片,工作模式和空闲模式下的功耗差别不大,为啥

楼主(2013-12-17):
如题,0.35um工艺。实测工作模式电流0.65mA,空闲模式下0.5mA。记得看过一些文献,两者应该差一倍左右的。难道是我测功耗方法不对?

网友(2014-01-21):
IP核中有关于功耗中工作与非工作状态下,其相关的一倍的计算是通过K计算的。而你这个电路中的计算是通过K0计算的。如果你在相关的编程中,将这个K0设置成为K=YK0=0.65ma,then Y=1000ma。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有关的功耗不达标,是因为并路电流存在,即IP核流片应当是两个并脚。你并未透露,设计这个流片,主要解决的是监控系统中的安全流量控制与相关的硬件监控需要。所以,个人对于你的设计上不能够达到标准表示一个理解,即:监控的对象中存在着一个反监控程序。这个程序是通过硬盘启动的,它需要的功耗相当大,而你设计的监控程序无法满足于一个破解其保密的可能性。相当于你将一个探针放入到一个融炉中,它只能反映出被损耗的功耗。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需要破解的监控设计,个人表示其应当通过编程实现。具体的参数已经告诉你了,希望你能满意。

网友(2014-04-30):
回复 楼主:

   求UART、GPIO、DW8051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