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电路中运放建立问题请教

楼主(2013-12-17):
小弟在做一个开关电容电路的仿真,利用相等的采样电容和反馈电容实现增益为1,电路的示意图见图1(实际为全差分结构的运放).在仿真后发现运算放大器的差分输出无法建立到一个平稳的值,在放大phase(相对的是采样phase)的后期,输出会有一个slope,见图2. 这个测试电路使用的时钟是10MHz. 而运算放大器的相位裕度为72度,GBW为180MHZ.测试电路示意图见图3,运算放大器采用的是连续时间的CMFB,电路见图4.恳请各位诊断一下问题出

slope

slope

第一级的cmfb环路增益及相位

第一级的cmfb环路增益及相位

第二级的cmfb环路增益及相位

第二级的cmfb环路增益及相位

运放的环路增益及相位

运放的环路增益及相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论上要共模带宽大于差模带宽!实际做不到,但至少要接近,我一般做到一半以上。当然看实际情况,瞬态仿真结果可以检验。你这个貌似差太远。还有很重要一点,你要保证共模反馈接入点的电压没有反馈时的DC点和实际反馈电压比较接近。这样每次不需注入太多电荷。可以降低对共模反馈环路带宽的要求!

网友:
cmfb环路你check过了吧,贴一下op的ac 的波特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放及共模反馈的回路的ac仿真结果都贴上去了,请问我们仿出cmfb回路的增益及相位随频率的变化,主要是看什么(看稳定性?)。课本上的一个结论是,一般情况,GBWcmfb<GBWamp,那这个给一般的设计带来什么影响?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放及cmfb的波特图已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一下输出共模电压的稳定(每级差分信号加和除2),哪本书上的结论?共模稳定不影响电路功能应该保证,一般gbw(cm)>gbw(dm),但是为了节省功耗,可以降低gbw(cm)而且我们处理的是差模信号,只要共模电平所保证的dc工作点ok就可以。
但是共模稳定过程不好必然会影响差模,影响的大小不同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you're right.我错了。书上是要求GBWcmfb>GBWamp. 但这要求功耗很大。没有说GBWcmfb<GBWamp。   我现在可能发现问题的原因了,现在有80%的信心是SC电路的MOS开关断开的时候有电荷泄露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泄露会导致state误差,而全差分会抵消一部分,我觉得不会显著影响op稳定的过程

网友:
应该是共模负反馈带宽太小的问题!你将输出差分信号减一下,如果波形稳定则说明是共模负反馈的问题!电荷注入不会是这样的情况的!
你也可以观测共模反馈注入差分放大器端点电压的波形!

网友:
路过围观,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
在仿真CMFB的环路特性时,你从哪里断开环路地,是在MB1的GATE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现在才回复。我指的不是那个开关电荷泄露,我指的是开关在off状态下,相当于一个大电阻,但是这个大电阻随着开关尺寸增加而减少,我用的65nm,是不是会有比较明显的off电阻较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加在每一级的output,用stb分析+cmdmprobe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这是差分的输出了,请问你在设计时共模反馈网络的GBW和主运放的GBW的关系是怎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output端切开环路,为什么不在共模反馈点处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you're right. 我最后发现确实是共模反馈带宽不够的问题。而且发现如果反馈网络开关的太小,负载电容比较大,使得電路中多了极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共模反馈带宽太小的问题阿!请问共模反馈带宽不够会影响主运放的稳定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