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阻分压

楼主(2013-12-17):
hi我需要得到1/3VDD和2/3VDD两个与电源电压成比例的电压,一开始用三个电阻串联分压的方式实现,如果要求电流消耗小于0.3uA,电源电压3.3V,则需要很大的电阻值(大于10M欧姆),面积消耗太大。现在我想直接用MOS管来实现,请问各位大侠这样做可行吗,有什么坏处,会不会匹配性不好?

网友:
匹配和噪声都差,但是这么低电流又不舍得面积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
这两个电压的用途?
pwell电压不一样,匹配性应该不好。看看mc结果吧

网友:
需要多少的精度?+-5%以上才可行

网友:
楼主如果用3个PMOS就可以去掉衬偏的作用了,应该不止这个精度。

这个题目就类似于,在流过相同电流的情况下,MOS管VGS的失配,这个概念和普通差分放大器的offset概念差不多,

如果这3个MOS管的相互VGS offset是10mV,那么对于VGS=1.1V来说,精度是很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际流片,用HR做分压电阻,精度能到+-1%已经非常不错。
用MOS分压保守估计+-5%。
单独看offset,实际流片效果不会这么好

网友:
回复  rev2012

实际流片,用HR做分压电阻,精度能到+-1%已经非常不错。
用MOS分压保守估计+-5%。
单独 ...
引用 网友B:

拿TSMC的HR电阻来做例子,100um^2的3 sigma误差是1.5%,要400um^2才可到0.75%,没错。

但是这三个并联的PMOS没衬偏效应,压差是相等的,只是电位不同,而且流过相同的电流。

这就是流过相同电流的PMOS求VGS offset的问题啊,如果这个偏差很大,那么为什么运放的3 sigma offset可以轻易做到几个mV呢。

我说的是PMOS在饱和区的情况,就是VCC>3VTH。当然我没流片过这种MOS分压电路,以上只是理论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对!
但是我们应用在分压电路一般是倒比管,偏置电流很小,而且I会跟随温度和电压变化很大。
理论上相邻小范围地区的MOS的特性应该一致(同等条件下),偏差很小,实测情况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没这么用过。
欢迎继续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做一个低频的relaxlation oscillator,需要与vdd成比例的两个电压作为比较器参考电压,这样效果不好的话,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用做OSC的分压比较节点,还是可以用用的,
OSC的精度本来就不能要求很高

网友:
串联 大电容 分压。

网友:
0.3uA的小电流可能导致offset比spec中的大。假如是3.3V的管子,每个管子的面积是100um^2,那么spec的3 sigma offset是3mV,

假如小电流下offset大10倍,那么就是30mV,对于3V的供电电压来说,觉得还是值得考虑的。

网友(2017-03-29):
匹配和噪声都差

网友:
最终是怎样实现的?结果怎样?

网友E(2019-08-13):
为什么用到6个MOS管?

网友:
既然是给OSC分压用的,想必一定是会有时钟,那么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方案做一个4uA的分压电阻串16个clock我只用1个clock使能电阻串工作,然后用SH对分压节点用电容进行采样,其他15个周期用电容保持。处理好纹波,既省面积又省功耗。OSC内部的电流电压Bias也可以这么处理,减一半功耗不成问题

网友(2023-01-11):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用到6个MOS管?

我想:相当于两个MOS串联,增大线性区导通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