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楼主(2013-12-17):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
      -max slow -min slow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bc_wc \
      -max slow -min slow
的静态时序的结果是一样的吗?

楼主:
从这上面来看BC_WC和OCV只是分析路径所用的operating condition不一样,在设置的时候把min和max条件设为一样,分析的结果就一样了吗????

网友:
bc_wc中的maximum delay与OCV中的maximum delay计算方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