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移位

楼主(2013-12-17):
输出一个10M的时钟,触发A信号为高电平,时钟像左移一个周期,触发B信号为高电平,时钟向右移一个周期,A,B不是同时触发。如何实现这样的逻辑啊?求指点,求思路!

网友:
没看懂楼主什么意思。。。
时钟左移右移的“周期”是哪个信号的周期?内部是否还有一个参考时钟?如果是,直接把输出的这个10M时钟当做信号来处理不就好了

网友:
没懂楼主的意思。你要移半个周期还好理解,移一个周期不就等于没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移50M的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