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ipeline运放瞬态不行?????

楼主(2013-12-17):
最近在做一个运放,为12bit,60M采样的Pipeline ADC做的,目前负载2pF电容,增益84dBGBW=1.2G,相位裕度70°,GBW已经这么高,而且从Bode图中,可以看出在GBW内,该运放的相位曲线很平滑,零极点对在带外,但是瞬态仿真中在半个时钟周期内还是不能完全建立,并且如图所示,在建立过程中产生了震荡,这是由于gain_boosting产生的零极点对的影响吗?如果是零极点对的问题,那么为保证最优的建立时间,gain_boosting所产生的零极点对在Bode图中的位置应该怎么放置,与GBW是什么关系,主运放与辅助运放的各自的GBW以及主运放的次主极点应该是什么关系。大神给予解答吧,出现吧。

网友:
给出零极点,我可以帮你分析瞬态响应

网友:
看不是,好像相位裕度很低。根本没有60度

网友:
这种假的phase margin要来何用
没看到幅度在0db附近都上翘了,gain margin肯定很差
发现很多人都无视或故意调出这样曲线,其实就是投机取巧,弄巧成拙,还不如老老实实按照正规方法做design
by the way,仿真精度再设高一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gain margin is too small

网友:
好像在次极点附近有个零点,而且这个零点好像还是右半平面的,而且瞬态中从低到高跳变时有一个先下降的尖峰(由高到低好像也有一点尖峰),所以我觉的是右半平面的零点引起了建立时间太长。

不知道后面怎么又出现曲线上翘,难道是又出现了左半平面的零点? 而且还是两个挨着?等大神来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掉,增益裕度不够怎么弄??谢谢

网友:
没有做过,学习学习

网友:
瞬态仿真有些问题  输出电压有点低 0~100mV?  运放没调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