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5安装的MMsim中蒙特卡罗分析工具

楼主(2013-12-17):
请教各位高手:IC615安装了MMsim,发现里面的spectre中没有蒙特卡罗分析工具,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5-02-06):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个问题你最后解决了吗?就是615tools没有蒙特卡罗这个选项。

网友:
在adexl里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解决了,IC61的该工具在ADE XL里面,不在ADE里,需要新建一个ADE XL的cell.   最后在主菜单的Run>Monte Carlo Sampling可以使用蒙特卡罗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2016-04-08):
想请教一下在ADE XL中选择monte carlo 仿真还需要调整仿真模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