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erilog编写实例化问题

楼主(2013-12-17):
对于32位加法器模块我测试过没问题,可是在实例化进行10个32位数相加时却在仿真看到输出未知数,我想问,是不是因为前面的数相加的延时导致?可否有什么解决办法?能否不让模块并行执行?谢谢啦~

网友:
那应该还是仿真平台有问题,比如输入悬空了,输入就有x

楼主:
谢谢啦!我已经解决了,我写的代码出错了,@里的变量没有写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