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把SOC encounter 生成的数据导入GDS,再把GDS导入到Cadence里面,发现只少了M4层

楼主(2013-12-17):
把SOC encounter 生成的数据导入GDS,再把GDS导入到Cadence里面,发现只少了M4层power rings,为什么?? 求解 !!!!!!!
PS:只有四层Metal一层 Poly

网友:
导出的GDS全么?导入需要map文件什么的正确么?
Ps:我是做ICC的,仅供参考,从来没做过把GDS导回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p files基本层次的都定义,除开基本的层次还要加什么吗

网友:
感觉你map文件有问题

网友:
mapping file 正确的话 一般不会出现问题啊

网友(2014-01-21):
help me for installation fi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