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zip解压缩

楼主(2013-12-17):
小伙伴们      gzip -d xx.gz
生成xx文件  但是xx.gz文件不会保留

有什么方便的方法 可以既得到了解压缩之后的文件 又能够保留源文件?
求教

网友:
先复制一个文件?

网友:
压缩用 tar -cvzf file.tar.gz path/
解压用 tar -xvzf file.tar.gz
这样文件会保留
一般还是用tar 比较多

网友(2014-03-12):
gzip -c -d xx.gz > 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