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C初学问题

楼主(2013-12-18):
要求用两个full adder做一个2位adder
full adder 代码如下
//-------------------------------
#include "systemc.h"

SC_MODULE (full_adder){
  sc_in<bool> a,b,carry_in;
  sc_out<bool> sum,carry;
  void prc_full_adder()
  {  sum= a^b^carry;
    carry= ((a & b)|(a & carry_in)|(b & carry_in));
  }
  SC_CTOR(full_adder)
    {
      SC_METHOD (prc_full_adder);
      sensitive<<a<<b<<carry_in;
    }
};

//-------------------------------------------
two_bit_adder 的代码模板如下
//------------------------------------------
#include "systemc.h"
#include "full_adder.cpp"
SC_MODULE(two_bit_adder){
    sc_in < sc_bit>   carry_in0;
    sc_in < sc_bv<2> > num1 , num2;
    sc_out < sc_bit > carry_in2;
    sc_out < sc_bv<2> > sum2;
    full_adder *f1, *f2;

    void prc_2_bit_adder()
    {
    }

    SC_CTOR(two_bit_adder)
      {
         SC_METHOD(prc_2_bit_adder);
         sensitive<<carry_in0<<num1<<num2;
         f1= new full_adder ("f1");
         f2= new full_adder ("f2");

  f1->a(  );

  f1->b(  );

  f1->carry_in (  );

  f1->sum ( );

  f1->carry ( );

   f2->a( );

   f2->b( );

   f2->carry_in( );

   f2->sum( );

   f2->carry ( );

      }

    ~ two_bit_adder()
      { delete f1;
        delete f2;
      }
};

//-----------------------
现在的问题是红色部分,如何链接。因为systemC只能用sc_signal链接,但full adder 的所有接口是一位的,但是2 bit adder的sum num1, num2是两位的sc_uint, 而sc_signal与 IO Port都不可以位选择,只能通过variable.
现在的问题是转换的代码写在哪里?无论写在prc_2_bit_adder()里或是
SC_CTOR里都报错或是结果不对。应该如何做呢?

网友:
端口上就把num2等拆分成2个1位信号。内部使用时再合到一个2位的变量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我也知道,但如何分解,缺是问题,sc_signal ,与port 不能位分 。只能通过sc_uint分,但分解代码写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