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以太网核怎么屏蔽广播数据

楼主(2013-12-18):
ALTERA以太网核怎么屏蔽广播数据?在MAC寄存器设置里有一项地址过滤功能(命令配置寄存器的PROMIS_EN位),可不能过滤广播数据,也没看到怎么过滤广播信息啊!!!

网友:
你自己看下你mode寄存器里面有没有BRO这一项,我用的mac里面有这一项:
BRO – Broadcast Address
0 = Receive all frames containing the broadcast address.
1 = Reject all frames containing the broadcast address unless the PRO bit = 1
如果有的话,就直接设置成1就行了的。不过,前提是之前的PRO位设置了的。即设置成Check the destination address of the incoming frames.这样的话配合起来用就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