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PS error : 新建工程时崩溃?

楼主(2013-12-18):
64位Win7,XPS14.6 和 14.4, XPS新建Blank system都会出以下错误。“A Xilinx Application has encountered an unexpected error.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save any unsaved work in the event that this condition persists.”
14.6和14.4两个版本都是这样,但是原来的工程还是可以打开的。怎么处理呢?求助!

xps error

xps error

网友:
看看你新建工程的路径是否有空格不能出现空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路径全英文,空格都是“_”代的,还可能是其他原因么?

网友:
查出问题了吗,怀疑与操作系统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查出来原因,同事说从PlanAhead的入口进去是可以用的,我还在忙别的事情没有试过

楼主:
PlanAhead进去XPS也不行,重装14.6也不行!!!!

网友(2014-02-03):
我重装14.6后第一次是没报错,但第二次的时候就报错了,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如何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用从根本上解决。但是暂时也能用起来了。我用同事可以打开的xps新建了个工程,然后把这个工程打包到我自己电脑里,就能打开。
我发现用planahead新建的soc工程里面的xps环境也打不开,用同事新建的同名的xps工程名替换planahead工程路径下面xps工程文件夹,就可以从planahead打开xp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