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Xilinx的DDR3 ip遇到问题

楼主(2013-12-18):
用ISE14.3的MIG生成DDR3 ip,用VCS仿真在start inline pass开始后报错,信息如下

vcs报错信息

vcs报错信息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求救啊!!

网友(2014-02-28):
你也是用VCS仿吗?我就是,没你说的这种问题。

网友:
之前遇到这种情况,建议你试一下把之前仿真所产生的那些文件文件夹等都清空,然后再跑一下试试。

网友(2016-07-29):
你好:
     请问,你用VCS仿真Xilinx 的mig成功过吗?我一直碰到一个问题无法解决,想请教一下。
     os   :   Red hat 6.4
     mig :  mig 7 series v2.3
     vcs : vcs-mx_vG-2012.09
     Testbench  from  example design。
     Use  script file : vcs_run.sh (auto generate).
     Result: "TEST FAILED: INITIALION DID NOT COMPLETE."
不知道为什么,我用其他仿真工具都可以,但是用VCS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