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 verilog 随机约束求助

楼主(2013-12-18):
我想对随机产生的40位地址做如下约束:   rand bit[39:0] addr;
   1,地址在某范围内,这个简单,addr inside [·addr_start: ·addr_end];
   2,  所产生的地址不能重复,

   3,addr[18:6]相同的地址个数不能超过8个,因为addr[18:6]是cacheline的index,cache是8路组相联的。
这个约束应该如何写呢?随机的次数会上千次,因此要保证求解速度。
    多谢!

网友:
2,用randc
3,可以定义randc bit [12:0] my_addr [8];
     constraint addr_c {addr[18:6] == my_addr[0];
                                   addr[18:6] == my_addr[1]; ...}
     constraint order_c {solve my_addr before addr;}

网友:
   randc bit [26:0]  my_addr;   constraint  my_addr_cons { my_addr[26:20] == 0;}
   rand  bit [12:0]  cacheline_index[8];

    final[39:0] = {my_addr[26:6], cacheline_index[$idx], my_addr[5:0]};

   大概应该这样子, 对cacheline之外的地址用randc产生排列,再把cacheline_index插进去. 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楼主的意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VCS中 randc 类型的变量 用在  solve before 中编译不能通过

网友:
想了一个笨方法,有点繁琐。。。
class trans;
randc bit [39:19] AH;
rand bit [18:6] AM;
rand bit [5:0] AL;
//定义一个关联数组array来记录AM产生次数
static int array(bit [12:0]);
constraint a_range { AH>addr_start;AH<addr_end;}
//定义函数检查数据是否超过8次
virtual function  bit is_valid();
  array[AM]++;
  if(array[AM]>8)
     return 1;
  else  return 0;
endfunction
endclass

在gen里面调用is_valid检查有效性
class gen;
....
repeat(20000) begin
    trans addr=new();
    assert(addr.randomize());
    while(addr.is_valid) assert(addr.randomize());
...
end
endclass

网友(2022-01-08):
用system Verilog随机约束成0或1,我用的$urandom_range(0,1),打印出来不对,求助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