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课设的用Verilog做答辩计时器,帮分析一下模块

楼主(2013-12-18):
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答辩计时器有几个模块,每个模块的功能作用,谢谢!

网友:
没有看到东西啊,放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我没往上放东西,还没开始做呢,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始。。想问问答辩计时器需要什么模块。题目要求:答辩时间控制计时器设计与实现

设计一个答辩时间自动定时器,要求:

1)能够从5分钟~60分钟之间,按照分钟设置定时时间。定时器按照倒计时方式显示时间进度。

(2)初次使用时按下开始按键,随着“嘟——”的一声提示,开始倒计时。到定时结束10秒前开始发出提示音,每1秒间隔中有0.5秒发出“嘀”的提示声音,即结束前10秒开始会有“嘀…嘀…嘀…”的提示音,该提示音共持续9秒,最后1秒用一个持续一秒的长音“嘀——”结束。定时结束后,计时器停止,也不再发出提示音。

(3)前一个答辩定时结束后,间隔20秒为换人时间,此时定时器不显示计时。当换人时间间隔结束后。随着“嘟——”的一声提示,新的倒计时开始,此后的运行方式如前所述。

(4)设有中间休息按键,要求在定时器等待换人的20秒间隔中有效,正常答辩计时情况下该按键应无效,当在等待换人的20秒间隔内此键按下后,定时器停止工作。重新开始时,应解除休息状态,且认为待换人时间已经结束,立即恢复正常功能。

(5)设置一个暂停按键,此按键在任何时刻都有效,按下此按键后,定时器暂停工作,当解除暂停时电路恢复工作。如果暂停按键是在等待换人的20秒间隔内此键按下,在恢复电路工作时,应从恢复时刻开始重新留出20秒间隔等待换人。

(6)各数字按键输入应按照10进制方式定义,方便设定时间。

#设计提示(仅供参考):

报警频率可选用占空比应为50%的1KHz和2KHz左右频率(两种频率相差八度音,即频率相差一倍),交替实现或单独利用。

为防止按键反跳、抖动,微动开关输入应采用寄存器输入形式,其时钟应为十几到几十赫兹。去抖动电路(见书70页)。

因在系统可编程器件实验箱上的数码管没有经过译码,故要设计一个数码管译码的模块。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昏了,你这是完全不想费工夫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