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ayout中 大尺寸开关管的画法,有经验的请指点一下

楼主(2013-12-18):
因为需要用到一个大尺寸的开关管 0.18um工艺下 管子的W 达到2000um多。
自己查了一下网上的资料很少。于是尝试着用了 下图这种蛇形画。
如果Gate信号只是从图上部左侧的gate端连入的话,末端以及后端poly上的电势是不是会受到影响?这样管子的性能可以保证么?

有经验的大虾可否指点一下,这种大尺寸的管子应该如何画比较好。
先拜谢了

大size

大size

网友:
Gate 有点问题?你现在只用了1Metal
0.18um 有多层Metal,画这个起码用2层Metal,用到3层Metal最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在左端和右端gate连接处 打孔然后接gate输入信号是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弯曲线或者华夫结构比这种叉指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实验室编辑器没办法画这两种结构。。。。没办法斜着画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不是编辑器的问题。。

网友:
有些开关功率管的画法如下图,两个finger的gate一组,两头要用metal1连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和画成finger有什么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为啥不能画斜线呗。。。。求版主明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attach了工艺库的话,而且drc不允许走斜线,那么就没法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