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icc连到PAD上的信号都显示short??

楼主(2013-12-18):
pad上各个端口连过去的线都会显示出一个short ERROR,但是在initial route的时候工具还是会自动连接在一起看net 名字也是一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显示成short呢??

网友:
检查一下PAD的FRAM是否有问题,PAD的PIN有没有被route guide c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