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将信号delay几百个cycle的方法

楼主(2013-12-18):
请教一个将信号delay几百个时钟cycle的方法

网友:
信号长度是几个时钟?信号与信号间的间隔最小有可能达到几个时钟?

网友:
用counter就行了。具体实现的时候多看看波形,边看边改

网友:
用memory吧,就像用FIFO一样。

楼主:
好吧,还是用counter吧,记录上升下降沿的,memory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