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libre怎样用schematic_test跑lvs,而不是用schematic

楼主(2013-12-18):
如题,请大神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个方法:把schematic_test 改成schematic, 原schematic备份或改名,就可以跑了哈(有点点麻烦,要改回来)

网友:
设置原理图输入为schematic_test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默认是schematic哈

楼主:
是啊,就是没找到其他办法

网友:
用 batch mode 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能说清楚些吗?谢谢!

网友:
用指令模式 應該能 指定 檔案名稱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先用schematic_test生成cdl,然后直接用cdl跑lvs

网友:
再轉出cdl時可以選擇要轉的檔案
你選schematic_test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想请问一下有没有简单些的方法啊,\(^o^)/~

网友:
软件本身对非常规流程一般没有简单方法的,前面提到的方法已经足够简单了。

网友(2014-02-11):
回复 楼主:

   图形界面跑的话,calibre---setup----netlistExport----> 将View Name和View List中的schematic都改为你想要的schematic_test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版主牛,学习了

网友(2024-11-29):
在cdl那手动选择你要导出的schematic_test cell导出net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