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cal_opt优化原理是什么?大牛速来

楼主(2013-12-18):
最近研究icc,focal_opt可优化setup,hold等,但它究竟在cell中做了哪些改动,究竟是只对布线进行优化还是对标准单元进行更改阿??

网友:
focal_opt就是route_opt的一个补充吧,感觉都会改,因为之后不需要route相关命令也是可以的,但是比较暴力,可能对之外的结果产生破坏!具体动作方式只有新思清楚吧~

楼主:
恩 我把focal前后的网表对比一下,确实不一样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