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如何鉴别QVCO输出的正交特性

楼主(2013-12-18):
很多关于QVCO的论文,都会提到,为了测量QVCO输出的I路和Q路之间的相位差,与理想值90度,之间的差距,
提到使用无源混频器,就是下面这种电路。
大致的测量思想是,QVCO产生的正交输出送入混品器八个晶体管的栅极VCO(I Q两路),然后通过矢量信号发生器产生一个低频的例如50MHz的可以认为是完美的正交信号,送入BB(I Q两路)。然后在RF(差分输出)得到的输出经50欧姆标准阻抗接入频谱仪。

如果QVCO输出的信号是完美正交的,那么上述电路在不考虑失配等非理想因素下,是可以完全抑制或者说抵消其和频分量而只保留差频的。
而如果有误差,那么根据误差的不同,和频和差频的能量比(不知道是该叫做镜像抑制比呢?还是边带抑制比?)会有所不同。

那么测量镜像抑制比,就可以推算出QVCO高频输出的相位误差是多少,即将相位差转换为能量比进行测量。

推出来的镜像抑制比与相位误差的关系式,跟Razavi射频微电子的第208页是一样的。

不过奇怪的是,仿真出来的镜像抑制比总是比理论值高。试问有谁知道为什么呢?
我用的Spectre 7.1 TSMC 65nm MMRF,使用PSS分析看谐波Power获得镜像抑制比。

网友:
SSB Mixer cannot give a reasonable value unless your input IR is 0.

楼主:
回复 网友A:

But Many papers use this techniques.
Such as
Han-Jian Lee, Che-Sheng Chen, etc. A mismatch Compensation Circuit for CMOS Quadrature VCO Phase Error.
Pietro Andreani, etc. Analysis and Design of a 1.8-GHz CMOS LC Quadrature VCO, JSSC.

QVCO output is just single tone with phase shift of 0,90,180,270 degree.
And I intend to use some Baseband Quadrature Signal to mix it,
   the circuit was designed so as to eliminate the f1+f2 part, if QVCO is perfectly quadrature.
You mentioned the input IR, do you mean the deviation of Baseband Test Signal?
As QVCO output is already considered as imperfect.

网友:
回复 网友B:

   Of course yes. LO's must have certain level of I/Q mismatch and that's why you are discussing with me.
   I just guess you incited the TB with non-ideal BB signal.

网友(2014-11-09):
我也有依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