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升压/升温对FPGA时序的影响

楼主(2013-12-18):
请教各位个问题:
最近听别人说对FPGA升压/升温能够改善hold time;看到这个结论,主要有几个问题请教下:
1.如何对FPGA升压/升温,升压是提高内核电压吗?
2.升压之后对FPGA内部的时钟有何影响(变陡了吗)?
谢谢各位!

网友:
1. 走全局时钟的话永远没有Hold Time问题。
2. Core内如果走本地时钟,无论升压/升温/降压/降温都不能保证Hold Time会有改善,只能保证Hold Time会有变化。经验来说,Fast Hot Best这个Corner的Hold Time会比较差。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