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不出柱状图

楼主(2013-12-18):
我用蒙特卡洛做DC仿真,可以仿出节点电压的值,但无法得到柱状图,请问是哪里设置错了吗?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zhangjy\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350137284\QQ\WinTemp\RichOle\Y238$84Y3Q~NY7KJQ{5N}DS.jpg

网友:
Your output is a waveform, it simulate in tran.
Your output need a value, it can't be a waveform when you simulate MC.

mpig

网友:
你这是波形啊!

网友:
楼上正解,柱状图只能出某个值

网友:
柱状图 是指  historgm  ??

柱状图只能出某个值
=> 那是否 PRINT 出值用
EXCEL

或其他軟體SIGMA PLOT 類畫出